12V 电源驱动12V 1A电磁锁,电流太小怎么解决?

楼主(2020-10-26):
12V,1A 电源驱动电磁锁,电磁锁电压12V,电流0.8-2A。电压正常,电流太小0.2A左右,电磁锁无法工作,如何解决。

网友:
    接三极管也驱动不了吗?

网友:
    三极管基级限流电阻太大,就算按最大放大倍数算也不到1A,

网友:
    呵呵,换MOS管吧

网友:
    用MOS,  12V并个大电容,

网友:
    低边驱动芯片吧

网友:
    电磁锁的内阻有多少Ω?

网友:
    Vb端电压是多少,开启电压比较大,三极管应该还处于放大区,

网友:
    建议换成MOS驱动,三极管的ICE太小了,而且三极管一般导通内阻都比较大,发热会很严重的。

网友:
    1.增大基极驱动电压 2.三极管放大倍数是否满足要求,可以更换达林顿管或MOSFET

网友:
    三极管点亮LED、蜂鸣器发声还可以,最好用MOS来过电流好一些(开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