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式大电阻未锡, 空洞。

楼主(2020-10-26):
问题如图所示,  片式大电阻未锡, 空洞,  网版开口是网状的有没有影响  ,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电阻检验标准要这么严吗?

网友:
1、需要确认下镀层是否有问题,排除可焊性是否有问题
2、大电阻过重,压住了锡膏,焊盘底下的助焊剂无法排除;
3、大电阻锡量比较大,确认下炉温是否问题,实际测一下炉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