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ddar正12V转-12V,输出电压不稳定,求解

楼主(2020-10-26):
请教各位,输出电压一直在跳 从-7V调到-16V 在调回去 一直在循环。请各位帮帮看那出了问题。

网友:
    是不是输入出差压差太小了啊

网友:
    电感的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
    估计重新换上新电感还是不行,结果一样。

网友:
    你确定这个IC能产生负电源?

网友:
    tps5430不是buck吗,什么时候能输出负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