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画蛇形走线元件封装

楼主(2020-10-26):
pads如何画蛇形走线元件封装:
比如用PADS画一个引脚的蓝牙天线或者2个引脚的天线,天线铜箔蛇形走线的。

网友:
    封装还分蛇形走线的元件封装吗

网友A:
    建封装的时候,导入“蛇形”dxf,弄成铜皮,再把铜皮关联到一个端点(pin脚)上,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封装的时候,导入“蛇形”dxf,弄成铜皮,再把铜皮关联到一个端点(pin脚)上,就可以啊

    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

,令人无比惊讶-----“好复杂????????”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放一个端点,然后按照天线参数需求用铜箔画好,再关联端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