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的结构组成与类型

楼主(2020-10-26):
    SMT贴片机就是将SMD表面贴装器件通过拾放程序准确放置在PCB电路板上相应焊盘上的机器。表面贴装器件包含电容、电阻、IC等器件,这些器件通过SMT贴片机能够快速、准确地放置在电路板上。SMT贴片机结构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SMT贴片机结构组成,另一个是SMT贴片机结构外形分类。SMT贴片机生产厂家广晟德从这两个方面来详谈一下SMT贴片机结构分析。

    SMT贴片机的结构组成与类型
    SMT生产线

    一、SMT贴片机结构组成

1、SMT贴片机机架:

    在SMT贴片机的结构中,机架是机器的基础,所有的传动、定位、传送机构均牢固地固定在它上面。目前各种形式的机架主有可以分为整体铸造式、钢板烧焊式两种,但是由于大部分型号的贴片机及其各种送料器也安置在上面,因此机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刚性。

    2、SMT贴片机传送机构与支撑台:

    传送机构是指安放在轨道上的超薄型皮带传送系统,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将需要贴片的PCB送到预定位置,贴片完成后再将SMA送下道工序。

3、X,Y定位系统:

X,Y定位系统不仅是贴片机的关键机构,同时也是评估贴片机精度的主要指标,它包括X,Y传动结构和X,Y伺服系统。

    4、光学对中系统:

贴片机的对中是指贴片机在吸取元件时要保证吸嘴吸在元件中心,使元件的中心与贴片头主轴的中心线保持致。

    5、贴片头:

贴片头是SMT贴片机的关键部件,它拾取元件后能在校正系统的控制下自动校正位置,并将元器件准确地贴放到指定的位置。

    6、SMT供料器:

    在SMT贴片机中供料器占有教多的数量和位置,作用是将片式元器件SMC/SMD按照定规律和顺序提供给贴片头以便准确方便地拾取。

    7、传感器:

目前,在SMT贴片机中都有装有多种传感器,它们可进行元件电器性能检查,它们象贴片机的眼睛样,时刻监视机器的正常运转。常见的主要有压力传感器、负压传感器和位置传感器等,一般来说,传感器运用越多,表示贴片机的智能化水平越高。

SMT贴片机的结构组成与类型
    SMT贴片机

二、SMT贴片机结构类型

目前SMT贴片机结构大致可分为四种结构类型:拱架式贴片机、复合式贴片机、转塔式贴片机和大型平行系统贴片机。

    1、拱架式SMT贴片机。

拱架式(又称动臂式)机器是最传统的贴片机,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精度,适用于大部分元件,高精度机器一般都是这种类型,但其速度无法与复合式、转塔式和大型平行系统相比。不过元件排列越来越集中在有源部件上,比如有引线的QFP(Quad flat package,四边扁平封装器件)和BGA(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器件),安装精度对高产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复合式、转塔式和大型平行系统一般不适用于这种类型的元件安装。

    拱架式机器分为单臂式和多臂式,单臂式是最早先发展起来的现在仍然使用的多功能贴片机。在单臂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臂式贴片机可将工作效率成倍提高。绝大多数SMT贴片机厂商均推出了采用这一结构的高精度贴片机和中速贴片机。

2、转塔式SMT贴片机。

    转塔的概念是使用一组移动的送料器,转塔从这里吸取元件,然后把元件贴放在位于移动的工作台上的电路板上面。转塔式机器由于拾取元件和贴片动作同时进行,使得贴片速度大幅度提高。这种结构的高速贴片机在我国的应用也很普遍,不但速度快,而且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技术已非常成熟。但是这种SMT贴片机由于机械结构所限,其贴装速度已达到一个极限值,不可能再大幅度提高。该机型的不足之处是只能处理带状料。

    3、复合式SMT贴片机。

复合式SMT贴片机是从拱架式机器发展而来,它集合了转塔式和拱架式的特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复合式机器仍属于动臂式结构。由于复合式机器可通过增加动臂数量来提高速度,具有较大灵活性,因此它的发展前景被看好。

    转塔式SMT贴片机主要应用于大规模的计算机板卡、移动电话、家电等产品的生产上,这是因为在这些产品当中,阻容元件特别多、装配密度大,很适合采用这一机型进行生产。

4、大型平行系统。

    大规模平行系统(又称模组机)使用一系列小的单独的贴装单元(也称为模组)。每个单元有自己的丝杆位置系统,安装有相机和贴装头。每个贴装头可吸取有限的带式送料器,贴装PCB的一部分,PCB以固定的间隔时间在机器内步步推进。单独地各个单元机器运行速度较慢。

网友:
    一个是SMT贴片机结构组成,另一个是SMT贴片机结构外形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