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10-26):
大家好!我用PIC18F25K22和sx1276射频收发器设计了无线传感器。处理器通过SPI接口与射频部分通信。当射频部分通电时,一些板没有启动。处理器复位或SX1276复位根本无济于事。只是切断电源并启动设备。再一次帮助和RF芯片正常启动。最奇怪的是:如果PIC被编程的RF芯片在100%的情况下正常启动,那么如果PIC被保持在Reset,然后Reset被释放,那么RF芯片在100%的情况下正常启动。(我使用PICKit3编程器/调试器)。用PIC18F67K22和SX1276设计的选矿机装置,也观察到同样的问题。有人有类似的问题,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吗?谢谢!

网友A:
你用过一个建议的供应商来生产水晶振荡器吗?你是否试图在它启动之前访问SX设备。在SX准备好之前,PIC可能是可操作的。附加一个程序员/调试器会改变启动时间。

网友:
我使用TXCO作为振荡器。我尝试了一些延迟,然后开始与SX1276芯片通信,但这无济于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过一个建议的供应商来生产水晶振荡器吗?你是否试图在它启动之前访问SX设备。在SX准备好之前,PIC可能 ...

谢谢

网友:
    设计上电复位顺序或单片机程序初始化增大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