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钢网的三种制作工艺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0-10-26):
    SMT钢网的三种制作工艺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网友A:
    化学蚀刻钢网:用化学蚀刻形成模版开孔,适用于制作铜和不锈钢材质的模板。其具有以下特点:1、开孔呈碗状,锡膏释放性能不好。2、适用于大元件。3、制作模板厚度为0.1-0.5mm。4、蚀刻模板开孔尺寸误差为1 mil 5、价格便宜

网友:
    激光切割钢网:钢网开孔使用激光切割完成。1、开孔上下呈倒梯形,上开孔通常比下开孔大1-5mil ,有利于锡膏的释放。2、激光开孔尺寸误差为 0.3-0.5 mil 3、激光钢网较蚀刻钢网贵,比电铸成型便宜。4、制作模板厚度为0.03-0.5 mm 5、孔壁没有电铸成型网光滑。6、通常用于较小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学蚀刻钢网:用化学蚀刻形成模版开孔,适用于制作铜和不锈钢材质的模板。其具有以下特点:1、开孔呈碗状 ...

    价格便宜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