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导出3DPDF?

楼主(2020-10-26):
在AD中怎么导出3DPDF?

网友:
1.打开文件后,切换到3D模式。(直接按下数字键‘3’,或者在View菜单下,找到3D Layout Mode)。
2.然后点击File(文件菜单),选中Export(导出),便会出来PDF3D选项。
3.自己输入文件名字,选择保存路径,这里为了方便,我们就存放到桌面。

网友:
    直接从3楼第二步开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