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电容的表达式怎么写

楼主(2020-10-26):
    获取所有器件的位号后,如何用表达式筛选电容器件,电容位号默认为 "CXXX"

    用car(refdef)=“C” 可以筛选出大部分的C器件,但是也会有其他器件被筛选到,为什么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假如位号的格式固定,字母C开头,后面跟的都是数字,可以用正则表达式匹配
    rexMatchp("^C[0-9]+$" refdes)
    其中,refdes就是位号,^表示首个字符,$表示末尾字符,[]内表示允许的字符范围,[0-9]就表示所有的数字,+表示[]里的内容至少一次

    Skill > refdes = "C11"
    "C11"
    Skill > rexMatchp("^C[0-9]+$" refdes)
    t
    Skill > refdes = "c123"
    "c123"
    Skill > rexMatchp("^C[0-9]+$" refdes)
    nil
    Skill > refdes = "Ca1"
    "Ca1"
    Skill > rexMatchp("^C[0-9]+$" refdes)
    nil
    Skill > refdes = "C1C"
    "C1C"
    Skill > rexMatchp("^C[0-9]+$" refdes)
    nil

网友A:
    看你的 car(refdef)=“C”
    你的refdef应该是用parseString分解过字符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位号的格式固定,字母C开头,后面跟的都是数字,可以用正则表达式匹配
    rexMatchp("^C[0-9]+$" refdes) ...

    多谢指点,学习了,本想用reMatchp的,今天用substring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 car(refdef)=“C”
    你的refdef应该是用parseString分解过字符串了吧

    电容位号统一C开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学习了,本想用reMatchp的,今天用substring解决了

    用substring只能提取字符串,比如CT10,C10T这种类型的是不能排除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ubstring只能提取字符串,比如CT10,C10T这种类型的是不能排除的哦

    多谢解惑,因为要筛选的电容,不只是C+数字组合,还有C+数字+字母+数字这种形式,需求只要晒出C开头的电容就可以了,所以用substring基本满足需求。
    另外再请教一下,下面函数里的?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t_enabled ?onButtons lt_filterOn)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惑,因为要筛选的电容,不只是C+数字组合,还有C+数字+字母+数字这种形式,需求只要晒出C开头的电 ...

    procedure函数,可以传递不同类型的参数@key,可以设定关键词参数默认的值
    procedure(Myproc(a b @key (d 0) (e 0))
    ...
    )

    Myproc(2 3 ?d 5)
    执行后,a == 2, b ==3, d == 5, e == 0

    Myproc(2 3 ?e 2)
    执行后,a == 2, b == 3, d == 0, e == 2

    Myproc(2 3 ?d 4 ?e 6)
    执行后,a == 2, b == 3, d == 4, e == 6

    不知道这样你是否能理解

    具体可以参考 C:\Cadence\SPB_16.6\doc\sklangref文件夹里的
    sklangref.pdf关于
    procedure 函数的解释(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