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击stoke和ENV里设置的快捷键都用不了

楼主(2020-10-26):
    今天电脑更新了下系统,右击stoke和ENV里设置的快捷键都用不了。检查HOME地址所指无误,请大家赐教如何才能和以前一样正常使用stoke和快捷键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将你原先的allegro.strokes和env这两个文件复制到HOME变量值路径下的pcbenv文件夹里面去,然后重启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HOME地址所指无误...........請問如何檢查??大多是這問題.

把ENV文件放在C盘,HOME指的位置就是C盘。所指地址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快捷键和右击stoke功能都不能用

网友B:
    把你的 "快捷键和右击stoke功能" 貼進以下路徑ENV內的相關位置, 原ENV最好能備份起來,重新啟動試試.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EN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 "快捷键和右击stoke功能" 貼進以下路徑ENV內的相關位置, 原ENV最好能備份起來,重新啟動試試.
    ...

对照你的文件夹里的文档给了我启发。我发现和我电脑系统更新没关系,是因为我把ENV文件改成了文档文件,所以软件不识别ENV,导致快捷键和STOKE不能用。现在改回去就好了。ENV和你给的地址文件夹里的文件无关,还是识别的是HOME文件夹的文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