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D8821 jflash烧录方法【对于空芯片(或者被擦除内容的芯片)的特殊处理】

楼主(2020-10-27):
SYD8821是具有全球领先低功耗(RX 2.4mA @-94.5dBm灵敏度,TX 4.3mA @0dBm输出功率)的蓝牙低功耗SOC芯片,在极低电流下实现了优异的射频性能,搭配176kB SRAM,512kB flash,非常适合中高阶可穿戴、智能家居、物联网等低功耗应用。

SYD8821 jflash烧录方法

      第一部:联合4K设置文件和用户代码bin文件得到jflash使用的文件

    因为SYD8821能够正常工作必须要烧录4K文件和用户代码,所以这里再讲用jflash烧录之前,先用专门的工具《SYD_bin_combine.exe》把4K文件和用户代码整合成一个完整的bin文件,该工具打开后界面如下:

    这里选择好4k_setting和用户代码bin文件,后点击combin按钮即可联合出jflash烧录用的bin文件:

     第二部:因为jflash支持第三方的芯片的功能是在V6.3K以后的版本,所以这里将安装适用版本的jlink驱动

      这里有两个方法,其一是用原厂提供的已经安装好的jlink驱动绿色文件直接打开jflash,还有一种是自己安装jlink然后做相应的配置。

     这里原厂提供的安装好的jlink解压后如下:

    双击打开jflash,得到如下界面:

    因为这里已经在压缩包里保存有工程配置,工程存放在目录“JLink_V630k\Samples\JFlash\ProjectFiles\Sydtek\SYD8821”下:

这里可以直接点击“Start J-FLASH”进入flash工程界面:

    然后选择自动下载即可:

    注意:这里可以选择升级jlink固件也可以选择不升级。

   下面是jlink下载各个阶段的截图:

   到这里第一种方式说完了。

   第一种方式:自己安装jlink然后配置jlink环境

   这里随文件提供jlink安装包:《JLink_Windows_V630k.exe》,关于jlink文件的安装这里不再论述。

   安装好后把原厂提供的压缩包三个文件替换(或者增加)jlink安装目录下的文件:

1.安装目录下的《JLinkDevices.xml》文件

2.把原厂提供的压缩包中的“Devices”目录下的“Sydtek”文件夹拷贝到安装目录下的“Devices”目录下

3.把原厂提供的压缩包中的“\Samples\JFlash\ProjectFiles”目录下的“Sydtek”文件夹拷贝到安装目录下的“\Samples\JFlash\ProjectFiles”目录下

   然后双击“jflash.exe”打开jflash然后打开原厂提供的工程:

   之后按照方法一的操作方式下载代码即可!

对于空芯片(或者被擦除内容的芯片)的特殊处理

    如果一个芯片是空的,就是说内部flash中内容全是FF,也可以说这个flash被全面擦除过,这时候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是下载不了程序的,要通过一个特殊的处理。

    如果用之前的烧录方式会报下面的错误:

如果用KEIL下载,会报下面的错误;

     原因是在FLASH为空的情况下SYD8821会进入一种异常的模式,这时候只要在写flash之前配置一下0x50001000寄存器即可,配置方法如下:

最后JFLASH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到这里一切OK!

本节博客使用的工程是SDK下面的GPIO工程,合并代码和4K的设置如下:

最好保存下载代码后保存工程如下:

网友:
因为jflash支持第三方的芯片的功能是在V6.3K以后的版本,所以这里将安装适用版本的jlink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