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6212蓝牙芯片的工作原理谁有?需要这款芯片的工作模式介绍!

楼主(2020-10-27):
    PHY6212蓝牙芯片的工作原理谁有?需要这款芯片的工作模式介绍

网友:
    存储器        •ARM® Cortex™-M0 32位处理器        •RC              RX模式下系统峰值电流6.7mA
    512KB/2MB系统闪存                TX 0dBm发射功率下系统峰值电流为6.7mA
    128KB ROM                振荡器硬件校准
          138KB SRAM,睡眠模式下所有数据恒常保持                32KHz RC RTC振荡器自动校准
8通道DMA                         精度为+/-500ppm
    33/19 I/O引脚                32MHz RC HCLK振荡器自动校准
    所有引脚均可设置为串行接口和可编辑的IO MUX函数映射        AES-128        硬件加密
    供电电压范围        1.8V-3.6V        工作温度        -40 ℃~125℃

网友:
    没有用过欸

网友:
    RoHS封装        QFN48/ QFN32

网友:
    忘了不知道那个型号的蓝牙芯片有物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