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M8563时间不走!

楼主(2020-10-27):
    HYM8563的时钟有,CLKOUT有输出(可设置分频)、可写入读出。在开发板上时间可以走,在自己的板子上时间却不动,把器件跟开发板上的换过来,自己的板子还是时间不走。请问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本电路本身很简单,出现这种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检查一下:
    1、检查电源电压的电压值是否正常,纹波是否在要求的范围内。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2、检查I2C电平电压在没有通信的状态下,是否为高电平,并且电平电压与时钟IC的接口电平匹配。这里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3、试图改变晶体负载电容值,通常是减小电容值,这是因为你的布局/布线与开发板存在差异,其单板寄生电容过大而导致出现不起振的情况;
4、如果还有问题,就需要检查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十有八九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