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到达某个电压点,点亮灯

楼主(2020-10-27):
如何在不使用单片机的条件下,实现电压到达5V,10V,15V,时分别亮起对应的灯!求电路图!一个电源,灯可以使用不同的!

网友:
    想到三种方法:1.有单片机电路,电压采样。2. 多路比较器对电压比较采样  3.MOS管,利用Vgs不同或不同分压,分别导通对应灯

    4. 請這論壇的奴才幫你設計!^_^

网友:
    允许误差范围是多少?
    比如要求5V点亮第一个灯,4.8V点亮是否OK,5.5V也能点亮是否接受?

网友:
    使用LM339比较器就可以啊

网友:
    多路比较器对电压比较采样

网友:
    要准的话431加比较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