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SMT 微电子组装的步骤都有哪些?

楼主(2020-10-27):
    完成SMT 微电子组装的步骤都有哪些?

网友:
    1部署正确的辅助设备,例如工具,固定装置和夹具。

2确定先执行哪个过程,SMT还是微电子学。

    3保护敏感的微电子领域。

网友:
    正确使用环氧树脂,导电与非导电环氧树脂, 热分析和散热,维护记录,检查工具和可靠性分析。

网友:
    在微电子装配中,必须使用特殊类型的工具,固定装置和夹具,以消除异物。而且,微电子设备上的球形顶部需要不同的专用工具,夹具和固定装置。通常,首先执行SMT组装,然后进行微电子组装,保护敏感的微电子区域非常重要,两种类型的环氧树脂是导热的和不导电的.热成型必须考虑玻璃化转变温度

网友:
    还有记录维护,检查工具和可靠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