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种焊盘的锡豆如何改善?

楼主(2020-10-27):
请教大神,此种焊盘的锡豆如何改善?可能因为治具的限制,导致方形的散热焊盘老是残留锡豆,需要后段人工修理。高手分析一下原因,是预热不足,还是焊接时间过短?怎样改善?

网友:
你参数如何设置的?几个波峰焊接?

网友:
你先试试把流量加起来,预热低些,速度放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