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 怎么算沉金的面积?

楼主(2020-10-27):
用cam350 怎么算沉金的面积?

网友A:
沉金就是算阻焊层面积,镀金就是算线路层面积。 CAM350 在Analysis 中的Copper Area 中可以算,把顶、底层打开,在对话框中选择compute with drill informatio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金就是算阻焊层面积,镀金就是算线路层面积。 CAM350 在Analysis 中的Copper Area 中可以算,把顶、底层 ...

尽然有答案,哈哈哈,感觉我比楼主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