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学习数据集制作与划分MATLAB实现

楼主(2020-10-27):
.mat数据集制作
若整个数据集是一个.mat文件且最后一列数据时标签,则单独将决策变量和标签划分开,一个为ins,另一个为lab。

.mat数据集说明
 数据集名称GLIOMA

GIOMA包含两个矩阵,一个是实例矩阵或者叫决策变量(ins),另一个是标签矩阵(lab)

Ins矩阵大小50*4434,说明该GLIOMA数据集有50个实例(样本),有4434个特征,这50个实例(样本),每一个实例有一个对应的标签lab,标签就是类别。

打开Ins矩阵,有50行说明有50个实例(样本),有4434列说明有4434个特征(太多了显示不了),这里面的任意一个值(标量)叫做特征值,任意一列是特征向量(列向量),任意一行是实例向量(行向量)

打开lab矩阵

有50个标签,标签就是类别(比如1代表幼儿,2代表青年,以此类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具有4个类别的数据集。

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代码
10折划分
说明:
  • ①在代码目录下,新建文件夹dataset,将.mat数据集放入其中
  • ②输入dataName是一个字符串,如数据集名称为GLIOMA.mat,则输入的dataName为 ‘GLIOMA’(不要加.mat)
  • ③iter是算法运行的次数,运行第一次调用第一个随机划分的值,运行第i次调用第i次随机划分的值
  • ④Indices是随机划分数据集的索引,iter = 1是生成,之后的则读取第一次生成的文件。

  • function [train_F,train_L,test_F,test_L] = DIVDATA10fold(dataName,iter)
  • file = ['dataset/',dataName,'.mat'];
  • load(file)
  • fold = 10
  • dataMat=ins;
  • len=size(dataMat,1);
  • maxV = max(dataMat);
  • minV = min(dataMat);
  • range = maxV-minV;
  • newdataMat = (dataMat-repmat(minV,[len,1]))./(repmat(range,[len,1]));
  • if mod(iter, 10) == 1
  •     Indices   =  crossvalind('Kfold', length(lab), fold);
  •     save Indices;
  • else
  •     load Indices;
  • end
  • site = find(Indices==iter);
  • test_F = newdataMat(site,:);
  • test_L = lab(site);
  • site2 = find(Indices~=iter);
  • train_F = newdataMat(site2,:);
  • train_L =lab(site2);
  • end

三七划分
三七划分和十折划分类似,只是少了个输入参数和全局变量

  • function [train_F,train_L,test_F,test_L] = DIVDATA37(dataName)
  • file = ['dataset/',dataName,'.mat'];
  • load(file)

  •
  • dataMat=ins;
  • len=size(dataMat,1);
  • %归一化
  •
  • maxV = max(dataMat);
  • minV = min(dataMat);
  • range = maxV-minV;
  • newdataMat = (dataMat-repmat(minV,[len,1]))./(repmat(range,[len,1]));

  •
  • Indices   =  crossvalind('Kfold', length(lab), 10);
  • site = find(Indices==1|Indices==2|Indices==3);
  • test_F = newdataMat(site,:);
  • test_L = lab(site);
  • site2 = find(Indices~=1&Indices~=2&Indices~=3);
  • train_F = newdataMat(site2,:);
  • train_L =lab(site2);
  • en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