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0-10-27):
下图中R8电阻有什么作用?为什么需要电阻R8呢?是平衡电阻???

网友:
    主要防短路,有的运放需要有的不需要

网友:
    去掉也可以,不去也行

网友:
    在反馈回路引入电阻和电容是组成RC滤波作用

网友:
    推荐看下《你好放大器》这本书的4.6节,里面写的很详细,跟运放输入端口的保护二极管有关,这本书本站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