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金焊盘可焊性差原因?

楼主(2020-10-27):
沉金焊盘如何保存是最规范的操作,有客户焊盘沉金工艺,过炉后焊盘可焊性很差。求大神指教。(烙铁焊)* r; p  W* e6 ~) r8 B

网友:
    ENIG化学镍金板的保存环境,除了应置于湿度可控(40%+-10%)的干燥箱中包存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须采用塑封抽真空包装!

网友:
    不上锡还是提高焊接温度就可以;不上锡找PCB厂分析;提供温度可能是焊盘在大铜面,人工焊接感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