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HPD工作原理

楼主(2020-10-27):
    HDMI(19Pin)/DVI(16 pin)的功能是热插拔检测(HPD),这个信号将作为主机系统是否对HDMI/DVI是否发送TMDS信号的依据。HPD是从显示器输出送往计算机主机的一个检测信号。热插拔检测的作用是当显示器等数字显示器通过DVI接口与计算机主机相连或断开连接时,计算机主机能够通过HDMI/DVI的HPD引脚检测出这一事件,并做出响应。 在传输信号上来讲,HDMI与DVI完全兼容,只是接口封装不一样而已,下面以HDMI为例讲述HPD的原理和实现方式。
    标准HDMI接口具有热插拔与检测的功能(hot plug detection),其Pin19即为HPD信号,这个信号作为HDMI发送器判断接口是否已连接HDMI显示设备的依据。
    HDMI IN上的HPD上拉,HDMI OUT的HPD是下拉。hpd对于out端是输入检测信号(out端的芯片HPD脚也是OD门,输入型),这个检测时in端输出的(IN端一般是OD门,输出信号);out没有检测到hpd,不会读取edid建立通讯的。5V power对于in端是输入检测和供电,这个5V是out端输出的。

楼主:
    HDMI HPD脚用MOS管转换电路是增强驱动能力,因为只要电压达到要求就能工作,不需要大的电流,所以增强了驱动能力。但是增加了寄生电容

楼主:
    PS:
    1、DDC是显示器与电脑主机进行通信的一个总线标准,其全称是:DISPLAY DATA CHNNEL。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将显示器的电子档案资料信息,诸如可接收行场频范围、生产厂商、生产日期、产品序列号、产品型号、标准显示模式及其参数、所支持的DDC标准类别、EDID的版本信息等等。高版本的DDC标准总线还可以允许电脑主机直接调节显示器的基本参数,诸如亮度、对比度、行场幅度的大小、行场中心位置、色温参数等等。
    2、EDID数据标准:EDID(Extended Display Identification Data Standard) 就是显示器通过DDC传输给电脑主机的标准数据信息,至今已发布到第三版本,即EDID Version 3,前面分别有EDID Version 1.0,Revision 0,EDID Version 1,Revision 1,EDID Version 。2,Revision 0,EDID Version 2,Revision 1等版本。就数据信息量而分,EDID分为128 BYTE和256 BYTE,将来也许会有更多数据信息量的新版EDID公布。
3、TMDS是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的英文缩写。
    Silicon Image公司开始采用面板连接、数字可视接口(DVI)和高清多媒体接口(HDMI)的形式向显示行业推广其所有权标准——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 (TMDS)。在该情况下,发射端混合了具有在铜导线上降低EMI特性的更高级编码算法,从而使得接收端具有健壮的时钟恢复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