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炉温合适吗?

楼主(2020-10-27):
PCBA上常用的2.54mm间距排针,过波峰后上面塑料融化,无铅工艺,接插件要求渗锡量达到75%以上。

请问这个炉温合适吗?以前从未遇到过此类问题,换了新的加工厂,那边反馈说塑料融化的不良率很高,此2.54间距排针可耐150℃-180℃高温,咨询了其他厂家可耐260℃高温的,可价格太贵,是这个的好几倍。麻烦大神指点一下,如继续使用此种插针该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个元件只能耐温180,那它在峰值温度180停留多久会反应?

网友:
针对这个元器件用高温胶隔热,锡波再缩小一点,让这个元件的热时间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