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口速率

楼主(2020-10-27):
    千兆网口对应4对差分,那对应到每对差分上的速率是多少?是250M吗?

网友:
    不是很清楚欸

网友:
    10M时用第一对差分,100M用前两对差分,1000M时四对差分都用

网友:
    请参看:以太网 MAC、PHY、MII 详解 中的“5 MII定义及系列接口特征”小节内容。

    注意:虽然RGMII相比于GMII的信号线减半,但TXC/RXC时钟仍为125Mhz,为了达到1000Mbit的传输速率,TXD/RXD信号线在时钟上升沿发送接收GMII接口中的TXD[3:0]/RXD[3:0],在时钟下降沿发送接收TXD[7:4]/RXD[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