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啸叫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0-10-27):
    人耳能听到的声音频率介于20Hz-200Hz间,如果产生电感啸叫,可以肯定电感两端的开关激励电流频率在20HZ-20KHZ左右。电感啸叫的原因之一是电感不固定形成空腔噪声。当电流通过电感时,电感线圈产生的磁场会引起线圈位置移动,电流消失时,位置又会恢复。如果电感线圈没有固定,恰有开关激励电流频率介于20Hz-200Hz间,电感线圈因为循环往复的位置变化振动和压缩周边空气,容易形成耳朵可以听见的空腔噪声,即电感啸叫。
    有时候开关频率不在20HZ-20KHZ,也可能出现电感啸叫。原因是负载不稳定,较常见的是DC-DC电路中的功率电感啸叫。
    DC-DC电路功率电感啸叫的原因是负载电流过大,而此时功率电感已经饱和,电感值变小,电感的充放电电流速度迅速变大,内部的限流保护电路会立即调整DAC内部开关占空比,或者立即停止开关工作,直到检测电流在标准范围内时,再恢复正常的工作开关,而停止和恢复切换频率恰恰在20Hz-200Hz间,于是产生电感啸叫。
    另外一个电感啸叫的原因是磁芯发生发生磁致伸缩,而推动电感磁芯磁致伸缩的电流纹波频率范围恰恰处于20HZ-20KHZ左右。

    3.2 啸叫的解决办法

    提高输出开关电流的频率。综合考虑芯片增加的成本,以及平率增高可引起的电感和上述C115电容参数可适当降低,引起的成本减少。

    当输入输出比较大时,对于会周期性丢弃脉冲的芯片来讲,可调整如上图所示C112,降低频率,来获取更大的占空比调整范围,避免出现周期性的方波群落入音频的范围,从而避免电感的啸叫。

    调整R117反馈电阻,即改变电压调整灵敏度,避免开关电流频率出现接近或落入音频周期范围内的周期性方波群。从而避免电感的啸叫。

    添加C111电容,增加纹波反馈,降低电压调整灵敏度,避免开关电流频率出现接近或落入音频周期范围内的周期性方波群。从而避免电感的啸叫。

    在纹波允许范围内,适当加大纹波幅度,必要的话多加一级滤波。

    L110 电感改善工艺,减小振动啸叫,如要求供应商增加浸漆工序等。

    其他:

    1、将电感浸胶后,用真空箱抽空胶内气泡,即可固定线圈,解决因为电感不固定形成的电感啸叫(PS:浸胶采用环氧脂类的硬质灌封材料为佳)
    2、降低负载电流可以解决电感啸叫问题
    3、从开关占空比入手,稳定DC-DC开关占空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电感啸叫问题
    4、替换啸叫电感,换一个饱和功率更大的电感或更换功率稍大的DC-DC芯片

网友:
    电感啸叫都有哪些原因。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