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PCB断铜不良如何改善?有什么效果好的改善方法

楼主(2020-10-27):
    单面板PCB断铜不良如何改善?有什么效果好的改善方法

网友:
    这是要分情况的
如果是 来料覆铜板铜面不良:严格按照IPC标准收货,对铜箔凹点,板边毛刺大的原材料退回供应商改善。

网友:
    线路印刷工序,为防止板屑异物造成线路缺损继续落实粘尘滚辘进行清洁板面

网友:
    生产印刷前抛光板、收板各环节发现无刨边处理,退回开料挑选返工后再交下工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