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把原理图上不用的元件以阴影方式显示?

楼主(2020-10-27):
在AD中怎么把原理图上不用的元件以阴影方式显示?

网友A:
    【放置】-【指示】-【编译屏蔽】然后会出现一个矩形框,调整矩形框覆盖你不想要的区域就可以了,如果哪天需要显示出来,点击矩形框左上角的小三角形就可以恢复原状了,再点击一次就又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置】-【指示】-【编译屏蔽】然后会出现一个矩形框,调整矩形框覆盖你不想要的区域就可以了,如果哪天需 ...

    感謝大大無私指導,原來還有這招,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