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为什么不接成电压跟随器?

楼主(2020-10-27):
这个放大倍数接近于1,依我看直接接成电压跟随器得了。为啥要接成这样呢?抗干扰?! O4 z+ k4 u& T2 F

网友:
    电压串联负反馈:输入电阻高,输出电阻小,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
也许这两个电阻到生产的时候另有安排

网友:
    加这两个电阻进去就不是电压跟随器了,需要放大倍数在1-2之间的同相放大时就采用这方式,选择1M阻值有可能是作偏置电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