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r CAD原理图同一条线可以放2种网络

楼主(2020-10-27):
为什么or CAD原理图同一条线可以放2种网络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呢

网友:
    实际上每条线的网络名只有一个,不信可以看看wire的属性

网友:
    这个是你自己不想改连接器或元件接口的网络而造成的,我们画经常用;只要确保你的网络连接是对的就行

网友:
    虽然写了两个网络,但实际上只会采用一个,你双击连接线就可以看到orcad实际用了哪个网络名称了。

网友:
    这个只是Alias,看它的属性中,其实是同一个。

网友:
    ad原理图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