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概念及基础知识讲解

楼主(2020-10-27):
  PCB的概念及基础知识讲解

  1)PCB计量单位
  PCB计量单位PCB的计量单位通常是英制单位,而不是公制单位。
  PCB外形尺寸单位通常是in。
  介质厚度、导体长度和宽度的单位通常是in或mil。1mil=0.001in1mil=0.0254mm
  导体厚度的单位为盎司(oz,金属导体的质量是指1in2材料的质量),常用厚度为0.5oz=17.5μm1.0oz=35.0μm2.0oz=70.0μm3.0oz=105.0μm

  2)PCB传输线物理特征
  PCB传输线物理特性在PCB中,铜是作为传输导体的最常用材料,传输线或连接器在电镀后,可能覆上一层金来防止腐蚀。如图1-2-12所示,传输线的长度L和宽度W通常由PCB布局工程师设定。传输线的宽度和间距一般不小于5mil;传输线的厚度H因制作工艺不同而不同,通常是0.5~3oz,发展趋势为0.25oz。
图1-2-12PCB传输线的阻抗

  提示:上述因素会影响到电阻、电容及传输线的阻抗,必须完全理解才能有助于高速PCB设计。

  3)示波器
  示波器是在高速PCB设计分析中的基本工具,因为高速数字信号是方波,方波含有高能量及大量的奇次谐波,而且随着技术的升级,波长减小,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随之降低,会包含更多的谐波。如图1-2-15所示的波形,低成本的示波器可能不能完成测量验证功能。示波器的性能会影响PCB的分析,一般要考虚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频率。低成本、低性能的示波器可能不会显示高速PCB设计分析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如信号干扰、下冲、过冲、供电噪声等。

  4)典型PCB制作流程
  (1)从顾客手中得到Gerber文件、Drill文件和其他PCB属性的文件。如DXP,pads,99SE文件。
  (2)准备PCB基板和层压(重点)。
  铜膜附着到基板材料(如FR-4)。
  (3)内层图像传输。
  ①将抗蚀刻的化学制剂粘贴在需要保留的铜(如传输线和过孔)上并使其固化。
  ②洗掉没有固化的化学制剂。
  ③对铜膜进行蚀刻(通常是氯化铁或氨),将没有粘贴化学制剂的铜腐蚀掉。
  ④溶解去除固化的用于抗蚀刻的制剂。
  ⑤清洗PCB,洗去残渣。
  (4)碾压层。
  (5)钻孔、清洗和对过孔电镀。
  ①层间的连接线路就在此时制作。
  ②钻出的孔堆栈在一起形成过孔。
  ③将PCB浸泡在电镀溶液中,形成一层薄薄的铜内孔。
  ④电渡后沉淀1mil的铜。
  (6)外层图像传输。
  (7)进行阻悍配制。
  (8)丝印或曝光(文本和图形)。

  5)电源/地平面层
  电源平面层或地平面层是指一个提供电源和地信号的固定的铜层,通常比信号层的厚度大以减小其电阻。如图1-2-13所示,在高速PCB中使用电源/地平面层可以为PCB上的电源和地信号提供一个稳定的、低阻抗的传输路径,可以屏蔽层与层之间的信号,这样能尽量减少串扰;提供散热途径;大幅度地増加"平面间电容";也可以对防止PCB的变形起到有效的作用。(注意:在低频时,电流将沿电阻最小的路径传输;在高频时,电流将沿电感最小的路径传输。)

  6)电介质/绝缘体
  大多数PCB绝缘材料可以采用相对电介质,这对维持传输线的恒定阻抗很重要。
  常用的电介质材有如下6种。
  FR-4 (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最常用,应用广泛,成本相对较低;介电常数最大为4.70,500MHz时为4.35,1GHz时为4.34。可以接收的信号频率最大不超过2GHz (超过这个频率时损失和串扰将増加)。

图1-2-13电源/地平面层结构

  FR-2 (酚醛棉纸):成本非常低,在低价消费产品中使用;易开裂;介电常数(1GHz时)为4.5。
  CEM-3 (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与FR-4非常相似,在曰本被广泛使用。
olyimide (聚铣亚胺):高频时性能良好。
R:阻燃。
  CEM: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常见电介质/绝缘材料与介电常数见表1 -2-2。表1-2-2常见电介质/绝缘材料与介电常数

  7)过孔
  过孔在高速PCB中会引入电容,并改变传输线的阻抗。过孔基本可分为3种,其切面如图1-2-14所示。

图1-2-14过孔的几种不同形式

  通孔(镀孔):用于连接层;生成钻孔文件,在PCB上打孔并在孔内电镀;通常远远大于信号线。
  盲孔或埋孔:提供更大的配线密度;増加PCB制造成本,通常只用在高容量电路中;埋孔难以调试。

网友:
传输线的宽度和间距一般不小于5mil;传输线的厚度H因制作工艺不同而不同,通常是0.5~3oz,发展趋势为0.25o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