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D8821 ISO7816接口模块使用说明

楼主(2020-10-27):
SYD8821是具有全球领先低功耗(RX 2.4mA @-94.5dBm灵敏度,TX 4.3mA @0dBm输出功率)的蓝牙低功耗SOC芯片,在极低电流下实现了优异的射频性能,搭配176kB SRAM,512kB flash,非常适合中高阶可穿戴、智能家居、物联网等低功耗应用。

SYD8821 ISO7816接口模块说明
SYD8821内部集成一组硬件ISO7816接口,用户可直接通过该接口与SIM卡、CPU卡、Smart卡等支持7816的卡片进行通信。本文章介绍通过8821从IC卡获取一组随机数和打印初始化相关的ATR(复位应答)信息。
一、电路连接

实物图连接

硬件设计注意:
(1)、7816的data这个IO需要接外部上拉电阻4.7K

二、软件工程
(1)将7816驱动文件(atr_decoder.c、sc_reader.c、tpdu.c)加载到keil工程中

(2)相关代码
1、7816初始化
void sc_test_init(void)
{
pad_mux_write(25, 11); //VCCCTL
pad_mux_write(26, 11); //DET
pad_mux_write(27, 11); //CLK
pad_mux_write(28, 11); //IO
pad_mux_write(29, 11); //RST
sc_reader_enable();

/* Configure module settings /
void sc_reader_enable(void)
{
SYS_CTRL->CLK_SC_EN = 1;
/
Configure RESET & ACTIVATE timeout to maximum /
SC_CTRL->RESET_DURATION = 400;
SC_CTRL->ACTIVATE_DURATION = 30;
/
Configure FIFO threshold, FIFO size is 8, set half to inform*/
SC_CTRL->RX_FIFO_THRESHOLD = 0x4;
SC_CTRL->TX_FIFO_THRESHOLD = 0x4;
/* Retry configuration /
SC_CTRL->TX_RETRY_CNT = 3;
SC_CTRL->RX_RETRY_CNT = 3;
/
Enable RX FIFO Timeout */
SC_CTRL->RX_TIMEOUT_DETECT_EN = true;

sc_reader_spec_default();
/* Enable TX/RX /
SC_CTRL->TX_ENABLE = true;
SC_CTRL->RX_ENABLE = true;
}
/
Reset module configuration */
static void sc_reader_spec_default(void)
{
NVIC_DisableIRQ(ISO7816_IRQn);
atr_reset();

SC_CTRL->EXTRA_GUARD_TIME = 0;sc_reader_set_FD(0x01);SC_CTRL->CLK_STOP_EN = false;card_clock_stoppable = false;/* Reset RX queue for ATR*/queue_reset(&sc_queue);sc_reader_enable_retry();/* Enable SC Interrupt */SC_CTRL->INTS_EN = RX_FIFO_INT | ATR_DONE |                   ATR_FAIL | CARD_DETECT |                   CARD_REMOVE | DEACTIVATE |                   TX_RETRY_OVER_LIMIT | RX_RETRY_OVER_LIMIT;/* Set clk to <= 5MHz */{                        // Source by PCLK    uint32_t clk = 64000000 / 2;    clk /= 5000000;    sc_reader_config_clock_div((uint16_t)clk);}/* Clear Pending Interrupt */SC_CTRL->INTS_STATE = SC_INT_ALL;NVIC_EnableIRQ(ISO7816_IRQn);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main函数
int main()
{
__disable_irq();
ble_init();
sys_mcu_clock_set(MCU_CLOCK_64_MHZ);
// RC bumping
sys_mcu_rc_calibration();
#ifdef USER_32K_CLOCK_RCOSC
sys_32k_clock_set(SYSTEM_32K_CLOCK_LPO);
delay_ms(500);
LPOCalibration();//这是内部RC32k晶振的校准函数 经过该函数后定时器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值
#else
sys_32k_clock_set(SYSTEM_32K_CLOCK_XO);
#endif
gpio_init(); //gpio初始化
#ifdef SYD_RTT_DEBUG
DebugLogInit();
dbg_printf(“SYD RTT Init\r\n”);
#endif
#ifdef DEBUG
dbg_init();
PMU_CTRL->UART_EN = 1;
#else
PMU_CTRL->UART_EN = 0;
#endif
#if defined(DEBUG) || defined(SYD_RTT_DEBUG)
dbg_printf(“syd8821_2018-05-15 \r\n”);
dbg_printf(“SYD-TEK.Inc\r\n”);
#endif
__enable_irq();
gap_s_adv_start();
#if defined(DEBUG) || defined(SYD_RTT_DEBUG)
DBGPRINTF((“gap_s_adv_start\r\n”));
#endif
sc_test_init();
while(1)
{
sc_reader_task();
gpo_toggle(GPIO_25);//test
}
}
3、7816中断处理
1> 8821的7816中断标志

2> 中断函数

4、7816 任务处理(状态机)

三、获取IC卡随机数实验
1> 发送和接收回调实现

2> 在IC卡被激活后,即8821收到ATR并进行处理后,进行实验处理

3> 实验结果
串口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