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不供电,输入接电池,对运放有影响没?

楼主(2020-10-28):
请教下,运放不供电(VCC=0),输入接电池电压,对运放有影响没?

网友:
这样子输入电压会超过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区间,导致运放工作不正常

网友A:
請問這樣的設計,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樣的設計,用意????

电池电压采样。如果对电池分压后直接接到MCU,设备关机后MCU掉电,但是IO口还是有电压灌进来,会影响MCU。现在把电池分压后接到运放,再接到MCU IO口,这样就隔开了,但是关机后运放电压也没了,输入端仍然有电压,这样会不会影响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采样。如果对电池分压后直接接到MCU,设备关机后MCU掉电,但是IO口还是有电压灌进来,会影响MCU ...

公众号上看到的电路,单片机掉电时CTRL为高阻态,Q1不导通。
也有人说GND直接用IO替代也可以,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众号上看到的电路,单片机掉电时CTRL为高阻态,Q1不导通。
也有人说GND直接用IO替代也可以,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