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输入问题?

楼主(2020-10-28):
想设计一个电路能够采集±10V的电压输入的电路。设计的思路是将±10V的电压转换成0-20V的直流,然后将0-20V的直流衰减到0-5V输给AD进行转换。请问高手使用什么电路可以完成上诉功能。

网友:
    “设计的思路是将±10V的电压转换成0-20V的直流,然后将0-20V的直流衰减到0-5V输给AD进行转换”  转换成0~20V直流,只需要使用加法电路,原信号加上10V电压即可。  0~20V衰减到0~5V,电阻分压即可。如果AD芯片输入阻抗较低,则电阻分压后加一级跟随器缓冲。

网友:
还不如直接将±10V的电压转换成±2.5V再叠加一个+2.5V,一个运放解决全部问题。若转换到20V还要考虑20V电源供给。

网友:
    对。先衰减到±2.5V再叠加一个+2.5V,电路上比较简单,也不需要20V以上的直流供电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