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锡炉结构图

楼主(2020-10-28):
    波峰焊机的焊接表面与高温液态锡直接接触。材料为锡银铜合金,温度的设定也是焊料的熔化阶段。波峰焊机是使插板的焊接表面直接与高温液态锡接触,从而达到焊接的目的。高温液态锡保持一定的坡度,液态锡通过特殊装置形成类似于波浪的通道,因此波峰焊锡机的主要部分是波峰焊锡炉 。
    波峰焊锡炉

波峰焊锡炉是在泵压作用下,使液态焊料表面形成特定形状的焊料波峰的一种工艺。当插入组件以固定角度通过焊料波时,焊点形成在销焊区域。在链式输送机的传动过程中,首先对焊机预热区的部件进行预热(部件的预热和温度仍由预定的温度曲线控制)。波峰焊锡炉在实际焊接中,通常控制构件表面的预热温度,因此很多设备都增加了相应的温度检测装置(如红外探测器)。预热后,元件进入铅槽进行焊接。熔池中有熔化的液体焊料。钢浴底部的喷嘴将设置熔融焊料的波形,以便当部件的焊接表面通过波形时,它将被焊料的波形加热。同时,波峰焊锡炉焊料的波形也会润湿焊接区域,扩大填充范围,最终实现焊接过程。

    波峰焊锡炉结构

    波峰焊机的主要工作是在波峰焊炉内放置耐腐蚀的不锈钢板或铸铁浴来贮存液态锡。波峰焊锡炉焊槽的控制是将安装在波峰焊锡炉底部或外部的加热管或加热管加热,使波峰焊锡炉内的锡熔化。为了控制加热板或加热管,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锡炉。温度检测线用于检测锡炉内的温度。与程序相比,当达到设定温度时,程序会发出信号,自动切断固态继电器的电源。固态继电器是由24伏直流电源控制的开关。锡炉加热管分为底部加热和两侧加面。这两部分是分开的,两边的加热部分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当达到设定温度时,程序会发出信号,自动切断固态继电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