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中封装命名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只要封装名字和原理图元件封装对应就行?

楼主(2020-10-28):
    PCB板中封装命名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只要封装名字和原理图元件封装对应就行?

网友:
    我个人库是这么做的:PCB封装库中的封装以封装名命名,如LQFP-64、R0603、C0402等等;原理图的元件封装肯定是以元件的名字命名,如1UF CAP、10K RES、STM32103等等、然后可以给该元件添加一些相关信息,比如使用的封装、制造商、耐压耐温等等,根据这些信息可以选择相应的封装。这样就不用担心封装使用错误了:lol:lol

网友:
    封装的名称应该与原件规格书里的封装名称一致,这样才有通用性。

    至于封装名字和原理图元件封装对应那是必须的,要不然你都导不进PCB

网友:
    封装命名最好还是按照规范命名,这样方便识别封装型号,例如电阻0402的一般命名为R0402,这样方便给原理图元件分配封装时不会分配错误。

网友:
    如果是自用,自己明白就行;如果需要共用,商量一个标准,大家认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