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组装中锡珠的预防措施都有什么?

楼主(2020-10-28):
    SMT组装中锡珠的预防措施都有什么?

网友:
    尽可能地降低焊锡温度

网友:
    使用更多的助焊剂可以减少锡珠,但将导致更多的助焊剂残留

网友:
    尽可能提高预热温度,但要遵循助焊剂预热参数,否则助焊剂的活化期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