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了PADS VX2.3,打开DxDesigner的时候建新工程,提示ICDB不能连接的错误,怎么破

楼主(2020-10-28):
如截图所示,悲剧易中天,是不是没有配置好databook的原因呢?

网友:
    没装过这个版本的

网友:
    来借鉴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PRO版本,
是, 找不到資料庫.

ICDB server怎么打开去连接呢?
    有点一筹莫展

网友(2021-03-31):
    打开icDB project backup选中你的工程然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