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入DSP的LED灯闪烁程序,只亮不闪烁

楼主(2020-10-28):
主程序:/*
ain.c
*
*  Created on: 2018-3-21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LEDs.h"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通过循环占用CPU,达到延时功能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void)
{
    Uint16   i;
Uint32      j;
for(i=0;i<32;i++)
or (j = 0; j < 100000; j++);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itSysCtrl();
LED_Init();
while(1)
{
  LED1_TOGGLE;
elay();
}
}
LED.c程序:
/*
ed.c
*
*  Created on: 2018-1-20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leds.h"
/*******************************************************************************
* 函 数 名         : LED_Init
* 函数功能     : LED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ED_Init(void)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开启GPIO时钟
//LED1端口配置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8=0;//设置为通用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8=1;//设置GPIO方向为输出
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68=0;//使能GPIO上拉电阻
//LED2端口配置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7=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7=1;
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67=0;
//LED3端口配置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6=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6=1;
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66=0;
//LED4端口配置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5=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5=1;
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65=0;
//LED5端口配置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4=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4=1;
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64=0;
//LED6端口配置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0=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0=1;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0=0;
//LED7端口配置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1=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1=1;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1=0;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8=1;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7=1;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6=1;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5=1;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4=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0=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1=1;
EDIS;

网友:
    延迟时间设置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