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阻抗不正是分布参数的微分模型汇整的结果吗?

楼主(2020-10-28):
    最近做的CC2541的方案,使用Balun,选用的IFA天线。遇到一个问题感觉自己理论上有盲点。我指的是balun至天线之间的走线

    我用了SI9000计算出一组参数组合,双层板采用同层参考,1.0mm的PCB板厚,线宽30mil,走线与包地间距7mil。这组参数能满足50欧姆阻抗匹配要求。

但跟一些硬件的朋友聊天时有朋友提醒射频线要净空,原因是分布电容的存在会使射频信号衰减。

    以我原有的了解,特征阻抗不正是分布参数的微分模型汇整的结果吗?在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净空的结果是匹配不理想,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角度分析呢?

网友:
    要做阻抗控制。

    两种模型是不一样的。计算方法也不一样。

    我也建议你干脆表层射频部分做个净空。。。。。连0.3都不要。

楼主:
    我的走线与包地间距7mil,朋友推荐我拉距离做大到0.3mm以上,背层的plane还是有的。我是否就坚持阻抗匹配的那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净空是指挖空介质吗?如果是,是为了去除介质损耗,介质中阻碍偶极子随信号旋转产生热量+直流效应下的漏电流损耗,具体的需要看你的板材和层叠结构,以及信号频率及信道余量了

网友:
    "1.0mm的PCB板厚,线宽30mil,走线与包地间距7mil。这组参数能满足50欧姆阻抗匹配要求。"同层参考包地间距7mil不太合适。因为细线(线间距)加工存在绝对加工精度(例如普通工艺精度约为+/-2mil),那么阻抗控制误差会很大。

网友:
    上面有人提到“净空”,一般是指IFA天线周边需要净空,不是共面波导传输线周边的净空。
“以我原有的了解,特征阻抗不正是分布参数的微分模型汇整的结果吗?” 这个结论仍然是对的。你那硬件朋友的意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