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TM32通信模式切换设计

楼主(2020-10-28):
请问STM32如何实现在同一组I/O中I2C和UART的硬件设计(通过开关切换不同通信),同一时间只用一种模式,切换则是另一种(最好有图示) ---小白

网友:
    I2C 和 UART 都可以通过两个 GPIO 管脚来模拟,只要遵循协议即可。
    从硬件接口而言,需要有上拉电阻,I2C 和 UART 的上拉电阻采用 4.7K~10K 大体都可以。
    外部可以不用切换开关,通过驱动软件使用对应的协议通信即可,换言之,开关切换由软件配置。如果外接设备通过协议可以识别,甚至可以让其自动匹配总线(I2C或UART)。

楼主:
感谢解答!
不过是想作为从机设备用,可以来自不同的主机通过多种通信方式来读取从机的数据,所以考虑在硬件上设计以达到切换通信模式,这种情况需要要如何考虑呢

网友A:
    需要软硬件都切换,问题复杂化了,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软硬件都切换,问题复杂化了,得不偿失

只考虑在硬件上设计情况 可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考虑在硬件上设计情况 可行么

要看整体设计需求,但想不出为什么需要这种搞法

网友:
    不明白具体需求,还有是否需要自动切换,这个需求你没有说清楚,最好有需求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