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AD同步采样10通道时,ADCCONVxx 应怎么设置?

楼主(2020-10-28):
    DSP28335 AD同步采样10通道时,ADCCONVxx 应怎么设置?

网友:
    看器件手册呗

网友:
    对ADC时钟进行设置,决定了ADCLK的大小,而采样频率是跟你用的ADC trigger有关,采样频率应该满足小于 1/(采样时间+转换时间),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感觉器件手册上的更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