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A的摄像头模组需要胶水来保证良率与性能?

楼主(2020-10-28):
    为什么PCBA的摄像头模组需要胶水来保证良率与性能?

网友:
    主要原因则是在中高端智能手机中,采用四个摄像头的比例在不断上升,高达近20%

网友:
    高像素摄像头(例如1亿像素)对模组装配工艺要求越来越高,高像素传感器尤其对组装中芯片翘曲非常敏感,可以针对不同镜头翘曲度来匹配不同的胶水,以控制传感器芯片的翘曲度,从而实现更高良率。

网友:
    摄像头模组装配时对胶水的要求其实非常多,尤其是高端摄像头,除了翘曲控制,还要考虑自动对焦控制、黑度和透光度控制、流动性与低温固化能力等

网友:
    虽然摄像头模组中传感器与镜头是决定性因素,但胶水等辅材的好坏与加工流程是否标准,也能极大影响到最终的拍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