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DFM的PCB协同设计思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0-28):
    有没有人知道DFM的PCB协同设计思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协同定义是指协调2个或者2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要素,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
协同现象存在于一切领域中,没有协同,生产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

网友:
    对设计人员提供的 PCB设计样板,工艺人员综合考虑SMT 工艺 组 装,SMT 生产 线 设 备 特 点,以 及 PCB板的可生 产性,对其进行工艺审查,以 确 定是否满足上线生产需求。工艺协同主要内容如下: 1)确定 PCB的尺寸和结构形状;2)满足印制板的组装形式及工艺流程设计;3)贴装元器件 SMC/SMD焊盘设计;4)布线设计;

网友:
    与传统的 PCB设计流程不同,引入协同理念的PCB设计,使 得 设 计、工艺和生产各环节形成一个良好的闭环系统。其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主责和配合下道工序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