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的互联方式都有哪些?

楼主(2020-10-28):
    PCB 板的互联方式都有哪些?

网友:
    主要有两种方式插接件连接方式和焊接方式

网友:
    焊接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可以避免因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故障;缺点是互换、维修不够方便。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部件对外引线较少的情况。

网友: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常采用插接件连接方式。

网友:
    PCB 排线焊接

    两块 PCB 印制板之间采用排线连接,既可靠又不易出现连接错误,且两块 PCB 印制板相对位置不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