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的gd_t和bd_t数据结构简介

楼主(2020-10-28):
    gd_t和bd_t是u-boot中两个重要的数据结构,在初始化操作很多都要靠这两个数据结构来保存或传递。分别定义在./include/asm-ARM/global_data.h和 ./include/asm-arm/u-boot.h

1、gd_t : global data数据结构定义,位于文件 include/asm-arm/global_data.h。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全局的系统初始化参数。当使用gd_t时需用宏定义进行声明:DECLARE_GLOBAL_DATA_PTR,指定占用寄存器R8。

typedef struct global_data {
    bd_t *bd; // struct board_info指针,保存板子信息
    unsigned long flags; // 指示标志,如设备已经初始化标志等
    unsigned long baudrate; // 串口波特率
unsigned long have_console; // 串口初始化标志
    unsigned long env_addr; // Address of Environment struct ,环境参数地址
    unsigned long env_valid; // 环境参数CRC检验有效标志
unsigned long fb_base; // frame buffer的基址
    #ifdef CONFIG_VFD
unsigned char vfd_type;
    #endif
    #if 0
    unsigned long cpu_clk;
unsigned long bus_clk;
    unsigned long ram_size;
unsigned long reset_status;
#endif
    void **jt;
    } gd_t;

#define GD_FLG_RELOC 0x00001
#define GD_FLG_DEVINIT 0x00002
#define GD_FLG_SILENT 0x00004
#define GD_FLG_POSTFAIL 0x00008

    #define GD_FLG_POSTSTOP 0x00010

    #define GD_FLG_LOGINIT 0x00020

#define GD_FLG_DISABLE_CONSOLE 0x00040
    #define DECLARE_GLOBAL_DATA_PTR register volatile gd_t *gd asm ("r8")

    2.、bd_t :board info数据结构定义,位于文件 include/asm-arm/u-boot.h。保存板子参数。

typedef struct bd_info {
int bi_baudrate; // 串口波特率
    unsigned long bi_ip_addr; // IP地址
struct environment_s *bi_env;
    ulong bi_arch_number; // 板子ID号
    ulong bi_boot_params; // 启动参数
struct // DRAM BANKS配置,起始地址与长度
    {
ulong start;
    ulong size;
}bi_dram[CONFIG_NR_DRAM_BANKS];
} bd_t;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