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布线,Flyby拓扑,地址线必须从低位再到高位吗?

楼主(2020-10-28):
看到Xilinx的参考板,上下各五片DDR,一组是从低位到高位,还有一组是没有按顺序排布,所以有个问题,Flyby拓扑,地址线必须从低位走到高位吗?

网友:
    没有这么绝对吧

网友:
    没有绝对的要求

网友(2022-12-05):
    看看有没有大神回答此问题

网友:
    有些芯片是要求的 具体的还是和硬件沟通

网友:
    DDR的地址线和控制线一般要按序连接,不能交替。
    数据线bit0-7,一个字节内的顺序可调整。

网友:
    沒這個說法 , 重點是時序.
如果線長都控制得好, 那根本沒先後問題. 只是看好不好拉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