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疑问

楼主(2020-10-28):
    最近在学电路设计,试试分析图2的电路
首先LEDVCC_CTL是5V的IO口 是不是有信号的时候等于有个5V的电压进来,然后R48 R58风压,让Q7导通呢?
    导通后是否Ib=(5-Ibe)/1K ?然后接下来MOS管的状态是怎样?
请大神帮忙分析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来个大神,给解释一波

网友A:
32单片机FT类型的IO所谓的5V是指耐压,但是输出的高电平还是3.3V的。R58的作用我认为主要还是在单片机IO状态不确定的时候充当下拉电阻的作用,至于分压,有些电路里确实有这么做的,作用是要求电压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导通,但你这里明显不是。
Q7的状态是开关状态中的开状态(饱和状态),导通后Q7工作电流不是Ib=(5-Ibe)/1K,应该按3.3V计算,还要减去R58的分流。
Q7导通之后PMOS的G端被拉低,MOS就打开了。

网友B:
    LEDVCC_CTL为5V时,R48和R58分压,三极管Q7导通。R49相当于接地,MOS管G基通过R47和R49分压电压0.3V。MOS管Vgs=-3V ,MOS管导通,VCC3V3_LED=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单片机FT类型的IO所谓的5V是指耐压,但是输出的高电平还是3.3V的。R58的作用我认为主要还是在单片机IO状 ...

    谢谢解答。Q7应该是IO口有信号输出后才是开状态吧,应该是要靠R48 R58分压后才能达导通的。只是我想是不是没有R58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VCC_CTL为5V时,R48和R58分压,三极管Q7导通。R49相当于接地,MOS管G基通过R47和R49分压电压0.3V。MOS管 ...

谢谢解答
有个疑问,如果修改R48的值,不要R58,这个电路行不行得通?

网友(点评):
R58为了保证在无输入时拉低,放置MOS误错做打开,可以去掉,要保证输入端状态是可控的,R48的值只要能保证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就可以

网友C:
    就是个简单的电子开关,I/O口控制通断。R58是为了保证I/O处于高阻状态或者上电时Q16保持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简单的电子开关,I/O口控制通断。R58是为了保证I/O处于高阻状态或者上电时Q16保持关闭状态。

    R58怎么保证Q16关闭?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Q7基极保持低电平状态,Q16就是关闭状态。单片机上电初始化时各I/O口处于高阻抗状态,这时候I/O上会有一个初始电平,你可以把R48和R58合在一起看成一个分压电路,把I/O上的上电初始电平的5/6输入Q7基极。

网友D:
    三极管和MOS管一般在电路中都相当于开关。
    1.CTL没有给输入,也就是0V 低电平的时候;Q7 NPN 不导通(VBE两点电压没有超过0.7V);Q16 PMOS的VG=VS, VGS=0V 大于VT(VT一般为负值),Q16 也不导通;
2.CTL给输入信号,VBE大于0.7V Q7导通; Q16的VG=0,VGS=-3.3V,小于VT, Q16导通,VCC3V3_LED有电压输出
    相当于一个用NPN控制PMOS 组合一个高边开关;
如果想进步了了解电阻 电容容值取值大小,建议下载一个Multisim 进行模拟仿真,可以测试每个点的电压电流大小,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和MOS管一般在电路中都相当于开关。
    1.CTL没有给输入,也就是0V 低电平的时候;Q7 NPN 不导通(VBE ...

    大概明白了。谢谢!
    另外还有个疑问,CTL输出的是3.3V还是5V呢?
32单片机FT类型IO口是不是输入可以为5V或3.3V,但输出都是3.3V?

网友:
    R48和R58在这里不是分压,而是分流,三极管导通时,基极电压是固定的0.6~0.7V,基极电流为R48电流-R58电流,R58提高了输入电压门限。32的管脚不能直接输出5V。另外,这个电路在MOS导通时可能会导致3.3V出现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