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在3D状态下如何翻转板子?

楼主(2020-10-28):
AD中,PCB在3D状态下如何翻转板子?5 @7 ~- H7 d* k% g

网友:
    按住shift+鼠标右键就可以任意翻转板子

网友:
    楼上说滴对,快捷键V+B可以翻转180度,快捷键数字0可以将板子角度挪到零度

网友:
    无语,会翻转2D居然不会翻转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