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电路

楼主(2020-10-28):
下图中,9V输入都还比较大声,28v就输出一直为高,没声音,为什么?

网友:
用三极管控制不就可以了

网友:
    数据手册给的Vgs+ /-12V  28V太大了吧

网友:
    28V对 MOS管和蜂鸣器电压是否满足?

网友:
    明显是个有源的蜂鸣器,是不是超过耐压值了

网友:
    为啥不用5V或者9V。低压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