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Gen2,Gen3 PCB上允许的最大插损?

楼主(2020-10-29):
请知道PCIE总线2.0, 3.0在PCB上走线所允许的最大插损值的,帮忙提供一下作为参考。

网友:
这个一般是根据设计定的吧

楼主: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规范里给定了,那么就可以指导设计,但是规范里没给呢,就只能根据仿真与规范里的回损和抖动情况来判断设计,进而也可以判断设计走线的插损是否可以接受。而我找这个指标的目的就是希望不用仿真的情况下,可以大概判断走线是否安全。

网友:
    FYR

Spec 有定義GEN3  沒有定義GE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