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麦克纳姆轮进行循迹任务(库函数程序代码)

楼主(2020-10-29):
由于麦克纳姆轮的特殊性,每个轮子都需要一个电机进行独立控制。轮子的安装顺序为ABAB(注释中顺序为:B轮A轮D轮C轮),怎么安装网上资料很多,驱动建议使用L298N四路驱动模块。话不多说,直接上程序:

             麦克纳姆轮安装方向

        A轮  \\    ------   //  B轮
                          \\  ------  //
                                  ------
                                  ------
                                  ------
                         //  ------  \\
           D轮  //   ------   \\  C轮

                        //四驱底盘及四轮麦克纳姆轮底盘
                        //硬件连接说明:
                        timer8 控制ABCD四个轮子的PWM
                        TIM8_CH1--PC7--A轮 //左前 ---- 电机驱动1-ENA
                        TIM8_CH2--PC6--B轮 //右前 ---- 电机驱动1-ENB
                        TIM8_CH3--PC8--C轮 //右后 ---- 电机驱动2-ENA
                    TIM8_CH4--PC9--D轮 //左后 ---- 电机驱动2-ENB

                        A轮:PC1 PC0 控制前后运动   PC1----IN2,PC0----IN1
                        B轮:PC3 pc2 控制前后运动   PC3----IN4,PC2----IN3
                        C轮:PC10,PC11控制前后运动 PC10 --- IN1,PC11---IN2
                        D轮:PC12,PD2控制前后运动  PC12 --- IN3,PD2 ---IN4

                    **********************************************************************************************************/
#include "motor.h"//***************************配置电机驱动IO口***************************//
void MOTOR_GPIO_Init(void){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MOTOR_CLK, ENABLE);                                          /*开启GPIO的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TOR_A1 | MOTOR_A2        | MOTOR_B1 | MOTOR_B2 | MOTOR_C1 | MOTOR_C2 | MOTOR_D1;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MOTOR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 MOTOR_CLK2, ENABLE);                                          /*开启GPIO的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TOR_D2;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MOTOR_PORT2,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左前A电机void MOTOR_A(char state){
        if(state == GO)//左前电机前进
        {
                GPIO_SetBits(MOTOR_PORT,MOTOR_A2);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A1);
        }
        if(state == BACK)//左前电机后退
        {

                GPIO_SetBits(MOTOR_PORT,MOTOR_A1);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A2);

        }
        if(state == STOP)//停转
        {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A1);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A2);
        }

                }
//右前B电机void MOTOR_B(char state){
        if(state == GO)//右前电机前进
        {
                GPIO_SetBits(MOTOR_PORT,MOTOR_B1);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B2);
        }
        if(state == BACK)//右前电机后退
        {

                GPIO_SetBits(MOTOR_PORT,MOTOR_B2);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B1);

        }
        if(state == STOP)//停转
        {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B1);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B2);
        }}
//左后C电机void MOTOR_C(char state){
        if(state == GO)//左后电机前进
        {
                        GPIO_SetBits(MOTOR_PORT,MOTOR_C2);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C1);

        }
        if(state == BACK)//左后电机后退
        {

                GPIO_SetBits(MOTOR_PORT,MOTOR_C1);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C2);

        }
        if(state == STOP)//停转
        {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C1);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C2);
        }
                }
//右后D电机void MOTOR_D(char state){
        if(state == GO)//右后电机前进
        {
                GPIO_SetBits(MOTOR_PORT2,MOTOR_D2);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D1);

        }
        if(state == BACK)//右后电机后退
        {

                GPIO_SetBits(MOTOR_PORT,MOTOR_D1);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2,MOTOR_D2);
        }
        if(state == STOP)//停转
        {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MOTOR_D1);
          GPIO_ResetBits(MOTOR_PORT2,MOTOR_D2);
        }
                }

//***************************前进***************************////只要配置INx()的状态就可以改变电机转动方向void Car_Go(void){
        //左前电机 前    //右前电机 前
        MOTOR_A(GO);       MOTOR_B(GO);

        //左后电机 前   //右后电机 前
        MOTOR_D(GO);       MOTOR_C(GO);

        }
void Car_Back(void){
                //左前电机 后    //右前电机 后MOTOR_A(BACK);       MOTOR_B(BACK);

        //左后电机 后   //右后电机 后MOTOR_D(BACK);       MOTOR_C(BACK);}
//***************************向左***************************//void Car_Left(void){

        //左前电机 后    //右前电机 前
        MOTOR_A(BACK);       MOTOR_B(GO);

        //左后电机 前   //右后电机 后
  MOTOR_D(GO);       MOTOR_C(BACK);
        }
//***************************向左前45度***************************//void Car_LeftQ45(void){

        //左前电机 停    //右前电机 前
        MOTOR_A(STOP);   MOTOR_B(GO);

        //左后电机 前   //右后电机 停
MOTOR_D(GO);       MOTOR_C(STOP);
        }
//***************************向左后45度***************************//void Car_LeftH45(void){
        //左前电机 后    //右前电机 停MOTOR_A(BACK);       MOTOR_B(STOP);

        //左后电机 停   //右后电机 后
  MOTOR_D(STOP);       MOTOR_C(BACK);
        }
//***************************向左转圈***************************//void Car_Turn_Left(void){

        //左前电机 后    //右前电机 前MOTOR_A(BACK);       MOTOR_B(GO);

        //左后电机 后   //右后电机 前MOTOR_D(BACK);       MOTOR_C(GO);
        }
//***************************向右***************************//void Car_Right(void){
        //左前电机 前    //右前电机 后MOTOR_A(GO);       MOTOR_B(BACK);

        //左后电机 后   //右后电机 前
  MOTOR_D(BACK);       MOTOR_C(GO);
        }
//***************************向右前45度***************************//void Car_RightQ45(void){
        //左前电机 前    //右前电机 停MOTOR_A(GO);       MOTOR_B(STOP);

        //左后电机 停   //右后电机 前
MOTOR_D(STOP);       MOTOR_C(GO);
        }//***************************向右后45度***************************//void Car_RightH45(void){
        //左前电机 停    //右前电机 后MOTOR_A(STOP);       MOTOR_B(BACK);

        //左后电机 后   //右后电机 停
  MOTOR_D(BACK);       MOTOR_C(STOP);
        }//***************************向右转圈***************************//void Car_Turn_Right(void){
        //左前电机 前    //右前电机 后MOTOR_A(GO);       MOTOR_B(BACK);

        //左后电机 前   //右后电机 后
  MOTOR_D(GO);       MOTOR_C(BACK);
        }

//***************************停车***************************//void Car_Stop(void){
        //左前电机 停    //右前电机 停MOTOR_A(STOP);       MOTOR_B(STOP);

        //左后电机 停   //右后电机 停
  MOTOR_D(STOP);       MOTOR_C(STOP);

以上为几种车子运动的函数构造,接下来是用四路循迹模块完成循迹任务程序代码:
#include "find.h"#include "bsp_timer8.h"#include "bsp_sys.h"#include "delay.h"
//循迹IO初始化//寻迹传感器从右到左以此O1 O2 O3 O4 //硬件连接 O1-PA4,O2-PA5,O3-PA6,O4-PA7,//要初始化为输入模式void Find_IO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6 | GPIO_Pin_7;//选择IO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配置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根据GPIO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GPIOD寄存器
}

//循迹、、循迹模块 黑线输出高电平1  白线低电平0//小车最左端是O4----最右端是O1//循迹路面:白色路面黑色引导线,即寻黑线。//黑线 传感器输出1,白线输出0void Find(void){
        //全是白线,前进
        if((Find_O4 == 0)&&(Find_O3 == 0)&&(Find_O2 == 0)&&(Find_O1 == 0))// 白线,前进
        {
                        Car_Go();
        }
        O2在黑线  右边有黑线 小车偏左
        //应向右转调整到前进方向        。即左轮加速右轮减速
        if((Find_O4 == 0)&&(Find_O3 == 0)&&(Find_O2 == 1)&&(Find_O1 == 0))// O2寻到黑线
        {

                        Car_Turn_Right();
        }

        O2在黑线 O1黑线  右边有黑线 小车偏偏左
        //应向右转调整到前进方向        。即左轮加速右轮减速
        if((Find_O4 == 0)&&(Find_O3 == 0)&&(Find_O2 == 1)&&(Find_O1 == 1))// O2 O1寻到黑线
        {
                        Car_Turn_Right();
        }
        O1在黑线  右边有黑线 小车偏偏偏左
        //应向右转调整到前进方向        。即左轮加速右轮减速
        if((Find_O4 == 0)&&(Find_O3 == 0)&&(Find_O2 == 0)&&(Find_O1 == 1))// O1寻到黑线
        {
                Car_Turn_Right();
        }
        O3在黑线  左边边有黑线 小车偏右
        //应向左转调整到前进方向        。即右轮加速左轮减速
        if((Find_O4 == 0)&&(Find_O3 == 1)&&(Find_O2 == 0)&&(Find_O1 == 0))// O3寻到黑线
        {
                Car_Turn_Left();
        }
        O3,O4在黑线  左边边有黑线 小车偏偏右
        //应向左转调整到前进方向        。即右轮加速左轮减速
        if((Find_O4 == 1)&&(Find_O3 == 1)&&(Find_O2 == 0)&&(Find_O1 == 0))// O3 O4寻到黑线
        {
                Car_Turn_Left();
        }

        O4在黑线  左边边有黑线 小车偏偏偏右
        //应向左转调整到前进方向        。即右轮加速左轮减速
        if((Find_O4 == 1)&&(Find_O3 == 0)&&(Find_O2 == 0)&&(Find_O1 == 0))// O4寻到黑线
        {
                Car_Turn_Left();

        }

        //停车
        if((Find_O4 == 1)&&(Find_O3 == 1)&&(Find_O2 == 1)&&(Find_O1 == 1))// 所以传感器都在黑线
        {
                 Car_Stop();
        }

        }

网友:
这块讲的很详细

网友:
    STM32的片子确实好用

网友:
    代码很详细